[求助] 同一时序路径会不会同时违反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啊

楼主(2015-05-05):
请大神指教。保持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网友:
derate noise等原因

网友:
比較常出現這樣的問題會在advanced node,
不同corner間cell delay的差異, 造成high performance design無法同時滿足時序需求

网友:
理论上是可以出现的。
从两个角度考虑
1. 无限提高时钟频率
2. 无限增大derate
就可以得到了

网友:
比较少,但是也有可能出现 ,这种timing最难修复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种违例如何修呢?

我能想到的就是 修setup,可以利用pipeline;hold违例可能是由于cts做的不够理想,重新做一下cts,将skew降下来!

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吗

网友:
useful skew可以用下

先保hold time吧, setup time再调调tree看看

网友(2015-06-25):
先看看 有没有 noise ,如果有的先 fix

网友:
sdc正常的情况不可能这样把。那你怎么修,不改sdc,怎么修都修不干净

网友:
同意9楼,
另外还有ocv的影响,需要调整时钟树
另外对少数path的少量VIO打开pba报报看,以pba为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