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在VCO中间频率处失锁

楼主(2015-05-05):
本人做的一个PLL前后仿真都没有问题。测试时发现VCO不能稳定在中间的一段频率内(比如VCO频率范围300M~800M),当VCO在500M左右时PLL环路不能锁定,输出一个频率振荡的信号波形。(换片测试均有这个情况)
求问有哪位大虾出现过类似情况吗?

网友:
什么信息都没有,不好判断。可能是PM不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终于有人理我了,谢谢!!!
   这问题的确是很难定位。环路的相位裕度应该是足够的,加上我还留出Icp trim位,可从1x调节到4x。
   LDO的相位裕度的确不高,两个级联,一个是二十几度,一个是三十几度。联仿的话PM变化不大。

网友:
vco有没电容阵列?有没有测试频带覆盖?分频器有没有问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ring结构VCO,没电容阵列。
    不知道你说的频率覆盖什么意思?VCO频率范围测过,300m~800m。
    分频器应该没问题的,相同的配置,改变输入频率,PLL可以锁定。

网友:
实在没办法,改变温度或者电压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正有此意!去测测~

网友:
这个频率带很小哈 可能是分频的原因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分频的话为什么在中间的频率上有问题?

网友:
看你的分频噐用的什么结构哈 我只是遇到过 仿真仿不出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用的是counter的那种

网友(2017-02-27):
楼主后来是如何解决的?现在我测试也发现这个问题,在VCO高频和低频时都能正常输出,在中间频率处却不能输出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你是小数分吗?

网友:
是小数分频,但是不锁定时SDM没有工作,是进行的整数分频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