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反馈电容的密勒等效

楼主(2015-05-05):
池保勇书上255页的电容放大器,为什么Cf在输出端的等效负载为(1-β)Cf 啊?这个结果怎么得出来的?(β是反馈系数)我感觉应该是(1-1/Av)Cf≈Cf 啊

网友:
所谓Av,就是OTA输入到输出的电压增益
这是OTA不是OPAMP,其电压增益显然不是远大于1,因为这几个电容会显著降低load阻抗。
更直接计算电压增益方法正是利用return ratio的倒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明白了,算了一下确实是那样,谢谢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