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warning,提示can‘t read link library

楼主(2015-05-05):
才开始用DC,我自己写的.v文件和dc.setup以及tcl都在一个叫fsm_moore的文件夹里,dc_setup是照着别人写的,库文件在另一个叫library文件夹里,我感觉路径没有错。
(1)启动DC后,一直提示Warning: Can't read link_library file 'your_library.db'. (UID-3)。我用别人的例子试过也是一样,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
(2)还有就是,这个your_library.db指我设置的库,还是一个其他的东西?
希望有热心人解释一下,非常感谢!

终端信息:
Loading db file '/eda/synopsys/syn/2012.06/libraries/syn/gtech.db'
Loading db file '/eda/synopsys/syn/2012.06/libraries/syn/standard.sldb'
  Loading link library 'gtech'
Loading verilog file '/home/klin/Desktop/qixin_lab/qixin_verilog_CODE/fsm_moore/fsm_moore.v'
Detecting input file type automatically (-rtl or -netlist).
Running DC verilog reader
Reading with Presto HDL Compiler (equivalent to -rtl option).
Running PRESTO HDLC
Warning: Can't read link_library file 'your_library.db'. (UID-3)
Compiling source file /home/klin/Desktop/qixin_lab/qixin_verilog_CODE/fsm_moore/fsm_moore.v

dc.setup文件: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
# dc_shell TcL startup script:
#
set designer "klin"
set company  "QiXin"
#
# Some design environment variables:
#
set search_path "$search_path ../library"
#
# tc = Typical; bc = Best; wc = Worst:
set target_library typical.db
set link_library   "* $target_library"
#
set symbol_library tsmc090.sdb
#
#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
# Set up a work library for this design in a subdirectory:
define_design_lib fsm_moore -path ./fsm_mooreSynth

网友:
your _library就是指你设置的库link_library,warning一般都不用理的,你先把dc_setup文件source后它还报这条warning吗

网友:
進dc source環境,
puts一下你的$target_library裡面有些什麼

网友:
一开始就要source dc_setup.tcl ,最开始的操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2# xwwwjy 我设置的库的话,这个link_library就应该是上面那个synopsis_dc.setup里的内容吗。我没有找到dc_setup.tcl,请问一下这个文件是应该在哪个路径下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没有找到这个文件,在网上下的lab里面也没有找到,请问下它在哪里?虚拟机是别人哪里拷来的,我在想是不是哪个地方要设置,或者哪个setup文件有什么问题。谢谢你的回复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没有source dc_setup.tcl这个文件吗

网友:
dc_setup 不在library里面

网友:
就是你自己写的那个dc_setup,先source下。你把你写的dc_setup内容贴出看看

网友:
check 一下 search path  ./

网友(2015-06-21):
回复 楼主:

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的也是显示can't read link_library file 'your_library.db'.(UID-3)

网友(2017-03-24):
自己的.synopsys_dc.steup放在运行的目录下

网友:
echo "search_path:       $search_path"
echo "link_library:      $link_library"
echo "target_library:    $target_library"
echo "symbol_library:    $symbol_library"
分别试试看对不对

网友(2018-04-17):
回复 网友C:

好方法
使用後發現 target_library 沒有設定  所以會變成 your_library.db

网友(2022-12-26):
本质就是没有找到你的link library,建议从setup文件入手,首先看有没有放在工作目录下,其次看设定的路径有没有问题。楼上有位老哥说的echo打印路径查看很有帮助,如果这一步出来是“your_library”而不是setup里面定义的library,那么就是这里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