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中运放反向放大问题求助!

楼主(2015-05-05):
最近在测学姐的芯片,学姐毕业了留下个运放工作不正常的芯片。单测运放开环有噪声但还能工作,但反向放大完全是乱的,暂时排除测量时候的接线问题,单从内部设计来看有没问题呢?哦对,这个芯片是做有源噪声处理的。下面分别为芯片图,运放电路,测试电路,开环波形图,10倍放大波形图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你学姐在日本?

网友:
给这OPA跪了

网友:
版图里暗绿色是什么?
看开环,输出端对输入端有很严重的干扰。貌似是有信号反馈到正向输入端导致振荡了。

网友:
话说你这个电路的相位裕度是多少?

网友:
NMOS输入对,测试时输入接地?

网友:
输入信号的工模电压有问题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到正向?我没标清楚,上面是负。裕度我明天查下ac仿真的相位特性图哈,论文没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学姐已毕业..我也在日本..这套东西还是吃不消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深绿的长方的是电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接地测开环闭环应该没事吧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这是接正负电压的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电路里哪来那么多电阻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些是加法器和1-2差分信号发生、2-1信号合成器中的电阻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馈通,不是你电路里能看到的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几个疑问:1. 为什么Vin会有那么大的噪声?你是把Vin接到示波器的另外一个通道同时测得吗?你是用的10Mohm passive probe吗?你的示波器是如何设置的?确定是1MOhm档吗?

2.如果开环能工作,闭环震荡估计是有稳定性的问题了,你可以试一下设置增益为-1 (10K/10K)看是不是稳定。也许需要测一下frequency response,然后加compensation

3.有时候scope/probe自带的电容也会导致运放不稳定的,建议你使用input cap非常小的active probe来测这些信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小弟求教……我也疑惑,那一般馈通该怎么样才能看到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是通过寄生电容电阻从输出端耦合到输入端的。这里说的是寄生效应,和你的版图布局,pad放置,外电路连线等都有关系。不全局看很难搞清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鄙人菜鸟一个……您能举个详细一点的例子给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影响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比如输入pad和输出pad放的很近,你输入信号很小(100mV),而输出信号很大(2V),那么输入信号很容易被输出信号影响。如果这个时候影响是正反馈,那么就会出现震荡。就像你第一副示波器上的波形一样。

网友:
只要输入信号源的阻抗和频率不高就没事吧,如果耗合真有那么严重,那么当比较器使用的时候,不管是输出上升还是下降沿应该都会表现出对输入的干扰。楼主这的输入信号频率才kHz级,信号源的阻抗假设为50Ω,这PAD的耦合电容大到100pF估计也不至于这样。

为什么都不愿意提及楼主这个偏置产生电路的奇葩性呢?能正常工作就怪了。还有后面的偏置,拉扎维看了估计要删教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版主威武啊,一针见血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我只是泛泛而谈。耦合现象和电容和频率当然有关。但请注意,方波是多频谐波,所以只要有大幅度的阶跃,耦合到邻近pad很容易。而且不要忽视了bonding wire的互感作用。
    关于比较器,不知道阁下有没有做过正向输入和输出放一起的片子?我硕士的时候做过,那输出不忍直视。
    以上结论,我都是经过实验验证过。
    偏置电路是奇葩,可是奇葩在哪呢?在于没有加起动部分。但开环和闭环测试结果都显示放大器增益尚在,电路是起动起来的。所以是偏置电路的问题?在下不以为然。

    个人认为,这个电路还是应从ac响应和寄生来考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运放反向放大仿真的时候波形很好的,仿真没错能不能说明仅仅是设计上没问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换示波器也一样,刚才又测了次,现在是开环时Vin本身没问题,芯片一通电,Vin在0V时有噪声,与之对应的输出也是,而且测电源的交流波形也有噪声进来。再做闭环,如下图。1,3,4依次是Vin(0.2v、500hz)、VSS(-2.5v)、Vout

网友:
回复  z1314007

    我只是泛泛而谈。耦合现象和电容和频率当然有关。但请注意,方波是多频谐波,所以 ...
引用 网友A:

赞同。感觉输出和输入之间有非常严重的crosstalk,应该是layout问题,直接导致开环时方波的edge couple到输入端,闭环时正反馈导致振荡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的仿真有多全面?ac响应如何?corner如何?不是一个很好就完了。

网友:
给我看下你测试的照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重做了次,

网友:
我是说实测过程的照片

网友:
    我也觉得怪
nmos input  ,   mos没有 > vth 如何工作?    vin=0.2v  应该不会正常动作吧
  還是使用 native mos ??
单电源还接反相放大器?

还有 内部mos mirror 也怪怪的.
不懂 ..是否有特殊原因如此設計 ?
好深澳阿 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论文里的图 实测开环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   用的正负电源吧。示波器上看摆幅,是-2.5~+2.5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不,我说的是照片。图片只能示意,而你测试过程中是否有接线问题,图片上显示不出来的。

网友(2017-04-22):
挺好,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单独去流一个5管运放。国内研究生课题起步差不多都是ADC,DAC,PLL一类的混合信号系统,老奶奶过马路我都不扶就服导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