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mpile_ultra运行出错

楼主(2015-05-05):
由于版本升级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DC设置ultra优化综合时,set_ultra_optimization不适用与高版本,
compile_ultra提示出错,如下图:
查看license文件synopsys.dat发现关于ultra的只有DC-Ultra、DC-Ultra-INCREMENTs、DC-Ultra-Opt,
没有DC-Ultra-Feature, H)YC]DJ2A502H_[_G~90`T9.png
请问这种情况,ultra优化综合该怎么设置?
论坛里有没有知道的朋友,或者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,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和帮助,感激不尽!

网友:
你用的是DC2013.03版本吗?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
Error: Must have "DC-Ultra" license(s) to use
        DC Topographical mode. (OPT-195)
请求高手帮忙解决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的是2012版本的,咱们版本应该差不多,问题也一样,你的解决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用的scl是什么版本?
我把scl从11.5变为11.7后,license没变,compile_ultra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楼主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已经解决了,我是把DC版本换成了2013版的,重新生成了license就好了。

网友(2015-11-14):
我也是这个问题dc2015

网友(2016-04-07):
回复 网友D:

你好,请问你dc2015版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6-07-24):
遇到同样的问题。。。不知怎么解决

网友(2016-12-09)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能分享一下11.7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