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样一个DRC检查怎么写呢?

楼主(2015-05-05):
比如有个孔层CT,覆盖CT的M1四角必须为1/4圆,然后M1包围CT必须为1(包括圆角部分),求大神解答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人工置顶,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不可能驗圓形會有OFF GRID,最多是做到六角形的檢查。

网友:
牛人。这个我帮你顶一下。我不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确实有off grid,但是design rule是这样的,没办法啊

网友(2015-06-15):
{L01=M1 interact CT
  L02=size CT by 1 BEVEL 20
  L03=L01 XOR L02
  size (size L03 by -0.005) by 0.005
}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感谢回答!
   可是这样行不通啊,会把连出去的线当成错误图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M1固定包contact圆形,这种rule真是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