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提高irun编译速度,急!

楼主(2015-05-05):
我使用irun进行netlist的仿真,编译阶段都要跑几个小时,各位大神知道有什么方法或手段可以提高irun编译的速度吗?非常感谢!

网友:
打开一些加速网表仿真的优化选项

网友:
1、去掉所有关于时序检查的编译选项,先把网表功能跑对。
-notimingchecks,-delay_mode_zero,-NCInitialize ,-access [r][w][c]仅用到r

2、使用增量编译,dut与环境分开编译

网友:
换用vcs就快了

网友:
上点干货。
1、指定license,在编译选项、仿真选项中都加上-uselicense IES
2、多核编译-mccodegen
3、分布式编译-nclibdirname
4、编译时读写访问权限合理使用-access+rwc
5、仿真时多核dump波形-mcdump
6、仿真时控制打印-nostdout
7、包空无效模块
8、dump波形优化,减少无效层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倒是感觉更慢了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