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floorplan view里面, 右键ungroup发现少一个模块,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05-05):
encounter的floorplan view,右键ungroup选项,发现少了一个模块,这是什么原因?

右键大模块ungroup,应该有三个小模块的,可是只出现了两个,为什么?

忽略这个问题,在后续的P&R完成后,发现第三个小模块在芯片的左下角处。说明第三个模块是存在的,为什么没显示?

楼主:
有没有大牛清楚啊?

楼主:
顶!!大牛来帮忙啊

网友:
模块太小,小于100个instance(缺省值)就不显示了,具体看preference -> display那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太谢谢版主了,原来问题在软件默认值上,明白了!!!!

网友(2015-06-10):
楼主,你这几个模块怎么放置的,应该在摆放的时候有重叠吧,那样对放置标准单元没有影响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调整模块的面积,保证每个模块的利用率为70%(方便后面route)以内,并且没有重叠的摆放。我是这样做的。

网友:
guide只是个guide,无所谓的

网友:
LZ,要是重叠的话,对后面标准单元的摆放有什么影响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有多个模块,可以拖动模块的位置来指导布局但是Encounter不会严格按照

框来布局,只是参考。只要布线空间足够,不影响结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