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(Verify Connectivity检查出现违例)

楼主(2015-05-05):
本人菜鸟新手一枚,弱弱的提下面一个问题,还望大神们帮帮忙:     用的encounter跑的后端,到Nano route后都没有问题,然后添加filler之后,做了个verify connectivity发现有6个违例,查看发现图中的白色的长条不是金属走线,但是却显示在M4层(左下,右上的ram是横的所以在M3层),我在ram边上加的是M5M6的电源金属走线。放大只看M3M4却发现这两个地方没有了。 中间的那个X也是莫名其妙,就在中心位置,尝试着改变了布局(ram块位置换一种方式摆),重新跑了下发现还是到最后一步出现这6个错误,而且仍然是中心位置那个X和其他ram端口处的白色长条走线(还发现整个布局周围的ring都出现了白色的类似正方形的白框)。
     实在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,看下面的报错显示是Terimal(s) are not connected和special wires没连。但是我有在之前做过connect global nets 和 special route并且都连上了,不清楚为什么还有没连上的。求大神指点~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这个是改变布局后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注意是否定义了global connec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global connect我定义了四个,分别是VDD PIN和VSS PIN,VDD TIEHI和VSS TIELO,请问下在定义这个global connect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?

网友:
IP的供电与外面相连了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在IP边上加了电源环,工具应该会自动连上去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还有一项是basename,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尝试了一下,错误还是一样,仍然是添加了VDD和VSS的net basename,没有效果

网友:
就是2个sram的 那个打叉的地方的vdd,vss pin没连上 啊, 手工加个stripe 连上就过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版主大大,我先试试再说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弱弱的问一下如何手动加stripe,是就在现在的状态下加吗?还是重新重头来跑一遍?我只用过在power选项里面加stripe,而且还是一个很长的,能手动修改成任意想要的长度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多谢版主大大的回答,问题解决了,自己摸索下大概知道如何手动添加stripe

网友:
用addwire , 按e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感谢版主大大,好人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。。能发一下你加完了的图啥样么?跪求解答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