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带隙基准电路

楼主(2015-05-05):
(图片)

网友:
大神都去哪里了??

网友:
电路搞的好复杂…… 把MOSFET 都换成OP的都换成OP 剩下的就是书上的外加一点演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里用的都是三极管放大器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可以看看《模拟集成电路精粹》。。。,这个电路还要怎么分析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