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复位端的D触发器设计

楼主(2015-05-05):
如果是采用RS触发器构成D触发器的话,很容易实现复位端。但如果采用锁存器构成主从式结构的触发器,有该如何实现异步复位呢?
另外,SCL逻辑和CML逻辑有什么区别吗?我在文献中看到的这两种电路的结构是一样的。。。

网友:
主从式的,把时钟控制信号的inv换成nand或者nor不就完事,源耦合通常可以和电流模逻辑等效,严格的说,CML属于SCL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  受教了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?或者给一个大概的电路图?我还是不太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把时钟控制信号的inv变成nand,那就算复位信号来的话改变的也是控制信号啊,触发器的输出怎么清零呢。。。

网友(2016-04-06):
详细一点

网友(2023-09-06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。
本人菜鸡,如果有不对还请指正。

网友(2025-01-16):
数电书上这个结构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