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encounter,extractRC时,给的cap table报错

楼主(2015-05-05):
ERROR: (ENCEXT-1206): Extraction engine initialization failed with the message: "./ict/C021.M.6lm.maxc_maxvia.wb2tcr.nometalfill.spb.nlr.tch"
Thi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n ICECAPS technology file, neither plain text
nor binary.

这个tch文件是根据客户给的ict文件,用generateCapTbl转过来的
请问这是客户给的文件有问题还是generateCapTbl转的时候出问题了?

网友:
啥edi版本,

你可以自己转的Generatecaptbl, 只要完成ok就可以用了,

楼主:
14版的,转的时候有这个warning
**WARN: (ENCEXT-1432):  Multiple gate_forming_layer conductors defined in the ICT file. Ignoring layer 'active'.
但应该没影响
查文档也没找到太多关于ICECAPS的东西

楼主:
create_rc_corner的option
-qx_tech_file file.tch, 看文档是The technology file is generated by TechGen
怎么不是generateCapTbl呢
还是说不是这个option?

网友(2016-06-06):
不是这个option, -cap_table 后面接的cap_table, -qx_tech_file file.tch ,tech file的精度远高于captable, postRoute和signoff的时候用, captable route 之前用,速度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