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sert metal filler都需要在哪几层加入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5-05-05):
如果工艺可以做到 9层金属,但我的design中只用到了6层金属,那么在 insert metal filler 时,需要在M7 M8 M9插入dummy metal吗?

网友:
和top商量, 应该不需要自己搞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,这个由自己的design决定,自己design用了多少层,insert metal filler的时候,就在哪几层加入,高层的交给top去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