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Verilog如何实现上升沿开始计数,下降沿停止计数

楼主(2015-05-05):
如题,要设计的是简易的测脉冲的脉宽和重复时间,测量的是自己生成的脉冲波,上升沿开始计数下降沿停止计数就是测脉宽,上升沿开始计数下个上升沿停止计数就是测脉冲重复时间,应该如何设计啊?

网友:
用边沿检测,posedge(上升沿),negedge(下降沿)

网友:
你需要一個更高頻且穩定的sampling clock做偵測上升緣及下降緣的偵測及計算時間。

网友:
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) beign
        if(~rstn) begin
             delay[1:0] <= 2'd0;
        end
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delay[1:0] <= {delay[0],pluse};
        end
end

wire pluse_start = (~delay[1])&     delay[0]  ;
wire pluse_end  = (   delay[1])& (~delay[0]) ;
然后使用pluse_start和pluse_end作为脉冲pluse的开始和停止计数标志。

楼主:
上升沿触发 下降沿停止方法比较多,上升沿触发,下个上升沿截止该怎么弄?

楼主:
根据另一个帖子,liqz大神写的程序改的,
module Pulse_Width(
        clk,
        rst_n,
        signal
        pwcounter
    );
input clk, rst_n, signal;
output signed [9:0] pwcounter;
reg [9:0] pwcounter;
reg signal_reg;
reg state;
always @ (posedge clk )
begin
if(!rst_n)
    begin
        pwcounter<=10'd0;
        signal_reg<=1'd0;
        state<=1'd0;
    end
else
begin
    signal_reg<=signal;
    case(state)
          1'd0: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if(signal&(~signal_reg))
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1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counter<=pwcounter+1'd1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1'd1: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if(signal_reg&(~signal))
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1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counter <=10'd0;
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<=counter+1'd1;
          end
     endcase
end
end
endmodule
求教其中state的作用是?

网友:
如果clk跟signal是不同步的,要注意metastable的問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上升沿触发,下个上升沿截止该怎么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按7楼那么写仿真如上图,是不同步的问题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數位仿真看不出來metastable的問題。
從waveform看來,你是用clock負緣計數counter嗎?
如果是,看起只是counter的每個bit的transition time不同,你有掛SDF去仿真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感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所谓的7楼代码,和我的是一个原理,你应该好好看看我的代码,了解了这段代码的核心,就不会纠结哪里开始哪里结束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看了你的代码,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表示成变量,就可以直接控制起始了,但是测周期的话,起始截止都是上升沿,是不是要引入新变量?初学者可能表述不清,不好意思哈~以下是我根据一段程序改的测周期,编译的时候提示cnt有错误,(Error (10133): Verilog HDL Expression error at Period.v(26): illegal part select of unpacked array "cnt"),能麻烦您帮忙看下么?

module Period(
    clk,
    rst_n,
    signal,
    percounter
    );
input clk, rst_n, signal;
output signed [9:0] percounter;
reg  [9:0] percounter;
reg  signal_reg;
reg  cnt[9:0];
wire signal_pos;
always @ (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) begin
     if ( !rst_n )  begin
         signal_reg <= 1'b0;
     end
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signal_reg <= signal;
     end
end

assign signal_pos = signal & (~signal_reg);

always @ (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) begin
     if ( !rst_n ) begin
         cnt[9:0] <= 10'd0;
     end
     else if ( signal_pos == 1'b1 ) begin
         cnt[9:0] <= 10'd0;
     end
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cnt[9:0] <= cnt[9:0] + 10'd1;
     end
end

always @ (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) begin
     if ( !rst_n ) begin
         percounter[9:0] <= 10'd0;
     end
     else if ( signal_pos == 1'b1 ) begin
         percounter[9:0] <= cnt[9:0];
     end
     else begin

     end
end

endmodule

网友:
将时钟取反,阔步阔以?

网友:
测周期的话,不就是两次检测到上升沿的时间段吗?你设一个变量记录一下不就很简单的算出来了吗。

网友(2021-10-08):
引用 楼主:
根据另一个帖子,liqz大神写的程序改的,
module Pulse_Width(
        clk,

计数还是不ok,只能到1,是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