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和VHDL混合代码如何用design compiler进行综合

楼主(2015-05-06):
verilog和VHDL混合代码如何用design compiler进行综合?verilog代码用read_verilog命令,VHDL代码用read_vhdl命令,verilog代码文件是VHDL的top模块,请大侠指教,谢谢!

网友:
   有个analyze+elaborate的方式,你看看可否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!我的设计里面有64Kx8bit RAM和24Kx16bit RAM,它们都是用verilog设计的,现在综合很慢,跑了10个小时了64Kx8bit RAM综合也没有完成。

网友:
回复  sjtusonic

好的,谢谢!我的设计里面有64Kx8bit RAM和24Kx16bit RAM,它们都是用verilog设计的, ...
引用 楼主:

   可否用MACRO替换RAM,不综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但是RAM也是系统设计的一部分,不综合怎么流片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的设计中的VHDL代码是8051的免费核,每个vhdl module都有三个文件,拿其中一个为例,addsub_core_.vhd(实体),addsub_core_struc.vhd(结构体)和addsub_core_struc_cfg.vhd,DC综合脚本:

analyze -format vhdl -lib WORK ./addsub_core_.vhd
analyze -format vhdl -lib WORK ./addsub_core_struc.vhd
analyze -format vhdl -lib WORK ./addsub_core_struc_cfg.vhd

elaborate addsub_core -architecture vhdl -library WORK

执行后报错:
elaborate addsub_core -architecture vhdl -library WORK
Error: Can't find the architecture 'addsub_core(vhdl)' in the library 'WORK'
0

请问脚本有错误吗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 sjtusonic

  但是RAM也是系统设计的一部分,不综合怎么流片呢?
引用 楼主:

    准备流片的话,问问你的工艺厂商提供什么RAM的IP,然后替换上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您知道定义常量参数的package,在DC综合的时候怎么处理吗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 sjtusonic

   请问您知道定义常量参数的package,在DC综合的时候怎么处理吗?谢谢!
引用 楼主:

   package?是VHDL吗?不太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问题已经解决了,谢谢关注!

网友(2016-09-19):
请问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16-12-15):
你好,请问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20-06-11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verilog调用VHDL模块,找不到package,请问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