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综合后与PR时序差异到底有多大?

楼主(2015-05-06):
各位,最近又一个项目,综合时设置wire load model为zero wire load,setup uncertainty设置0.4ns,hold uncertainty设置0.2ns。综合后分析关键path延时为7.75ns(已经考虑DFF的setup要求)。

芯片最终面积为13mm^2,但sram等IP占用了70%以上。
PR时却仅能做到100MHz(TSMC 90nm工艺)!

我的疑问是:
1)我设置的wire load model有问题?
2)一般情况下,TSMC 90nm工艺库综合和PR的时序差异有多大?

备注:我们的设计仅使用HVT的cell。

网友:
zero wlm没错,一般都是这么用的,但是margin不够,一般是clk period的30% ,
即你后端要跑8ns左右,你最好用5ns来综合,

如果是dcg flow,就不用这么大的余量了,但是90没必要用dcg,

网友:
斑竹有没有dcg相关是使用和特别要注意事项的资料啊,最近在做TSMC40的项目,想用dcg,但是苦于没有资料可以参考!

网友:
synopsis RM scripts,官网可以下载的,看看就差不多了,

28 的时候都可以用dc,就是加margin多加点就行了,dcg就那么回事,可能频率能提高一些

网友:
物理综合的话,时序差异主要来自时钟Latency反标精度和DelayCalculation引擎精度,比如DCT只能用elmore,但ICC就可以用AWE。

DC的话,时序结果没有任何参考价值,就是逗你玩的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答疑。我原来以为综合加个10%的余量,后端基本能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