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rminal和port的layer为什么不一致呢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5-05-06):
terminal是port的物理存在 那么为什么port的 layer 和terminal的layer 不一致呢?

比如某一个terminal对应的layer是M5,与它对应的port的layer是M2 M3 M4 M5呢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port的layer的属性是没有意义的 (port是逻辑上的),直接查看terminal 的layer就可以!

网友:
terminal是物理的概念, port是logic上的, port 的layer 的意义可以忽略
如果没有terminal,port的layer就没啥意思,因为在物理上它没有地方存在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恩 明白! 多谢版主!

网友:
大哥 ,我这里terminal 是给top用的,然后 block都连起来,是这个吧 3q 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