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的DCM输出电压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我利用XILINX的DCM时钟管理模块输出一个125MHz的高频时钟,输出电平也设置为LVCMOS33,但是通过示波器观察到实际输出的时钟信号的振幅仅1V左右,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????

网友:
可能你的示波器的探头不匹配。

网友:
板子上的IO電壓是否正確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正常,其他信号输出电压都正常,同时发现将频率降下来后,输出的20MHz时钟的电压输出也变得正常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确认过,匹配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使用的示波器取樣頻率是多少?

网友:
频率越高,需要设置的驱动电流以及摆率就越大,不然电压就上不去,这些IO管脚可设置,具体参见手册。

网友(2015-08-06):
频率越高

网友:
时钟输出的模块的硬件电路供电是多少伏,正常吗?假设你外部的实际供电只有1V,你内部的设置是不起作用的,建议检查硬件电路的供电

网友:
ucf文件中加入DRIVER驱动电流的约束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