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设计中前仿真与后仿真的区别

楼主(2015-05-06):
请问IC设计中前仿真与后仿真的区别,刚接触,谢谢

网友:
后仿反标sdf文件,带时序了,前仿仅仅function。

网友:
后仿能看到延时 跟实际器件运行更加接近 但是仿真时间长 只适合看关键路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mark一下

网友(2015-10-10):
后仿真主要针对一部电路的检查,setup和hold的timing问题,不定太的传播等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