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RAM中同一层metal的走向不同,如何摆放SRAM

楼主(2015-05-06):
看了下 SRAM的FRAM View 和 CEL View,里面同一层metal的走向 横竖都有,那为了使SRAM和tf文件中定义的metal走向一致,
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,还是说只要使SRAM的strap的走向和tf中定义的metal走向一致就OK?

网友:
sram都是按缺省方向放的,m1~m4 基本上都是blockage,对top来说
65nm以下的sram不能翻转90度,

因此你的考虑是多余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我的sram是65的,既然不能旋转,那摆放的时候应该怎么摆呢,横着摆还是竖着摆,这个依据是什么呢

网友:
R0 或者R180 就行了, R90/R270不行, 其实也不是严格的

网友:
所谓SRAM的横竖不是参照任何一层metal的,是根据poly的走向决定的,我同事现在做的一个28nm的要求SRAM poly走向都是纵向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 65及以上工艺的RAM是可以旋转的;

65以下工艺的RAM是不能旋转的;

网友:
通常是和poly方向一致的考虑,dfm的要求,

网友:
不用考虑sram内部的metal方向,当然m4一般涉及到power连接除外,一般旋转原则都是考虑poly方向,没做过65的,但是40的是只要求所有sram内部poly方向一致就ok,就是说可以统一旋转90度!不要求和std一致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恩,sram中普通metal的走线可以不考虑,单位了和整个block连接方便, 需要考虑sram中的power strap的方向;

另外,我看狠毒地方都说 高工艺下sram的poly方向要和std的poly方向一致,为了光刻方便减少误差;难道不用考虑吗?

网友:
   std也是和sram一样只有R0和R180两种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