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analog environment 软件求助

楼主(2015-05-06):
analog environment 中session下的savestate 第一次可以保存,保存名为state1, 保存第二次的仿真状态的时候也能保存,假设保存名为stste2,且在.artiststate文件夹中也能找到state2。但在下一次仿真的时候loadstate只有"state1" 和 ".." ,没有state2 . 如果在第二次保存的时候overwrite 仿真状态state1的话,下一次仿真的时候loadstate的时候只有"..",连state1都没有了 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,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!!!

网友:
先说明一下系统和软件版本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ic 5.0

网友:
没有遇到这个问题~感觉是软件本身的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