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ax_capacitance的修复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我们自己设计的存储器IP的端口的max_capacitance违例,我开始没管,做到CTS优化后,违例依然存在,但是没有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违例。尽管工具已经修复了,但是最大的CLKBUFX20这个buffer的驱动能力依旧无法修复那个max_capacitance(大概200多,而CLKBUFX20的最大电容只有2.0),请问这种情况,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修复的吗?求各位大牛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先去确认你的contraint是不是合理的吧

网友:
200ff还是200pf?  IP的边界很模糊的,建议到ip里面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首先我觉得这个200多就是pf,因为对应的那个2是pf。我查看了制作macro的lib文件,里面写的电容是0.1pf,所以200多不像是macro端口的电容,还是没有弄清楚这个200多的违例怎么出来的,不太清楚应该怎么找根本原因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max_capicatance的约束不设置,不就是默认使用标准单元库中给的每一个cell中的值吗,比如说CLKBUF20的max_capacitance是6.3,global max_capacitance是2,那我没设置max_capacitance在sdc文件中,则约束条件应该是2.我不太清楚前辈说的约束还有别的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版主您好,我查找原因后觉得制作milkyway各式的macro有问题,就打开了.lib文件,内容如下,想请问下版主,如果只想给macro指定一些电容属性,而不指定其他时序,那么lib这么写是否是满足要求的??我用这个lib转成db格式,milkyway中使用gepreplib命令生成LM的时候说file is not a db file ??您能给我指点下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去解决吗?谢谢您,冒然打扰,还望见谅!

网友:
可以, 手写的简单的lib都是这样的, 0.1pf还算正常吧,
你可以参考下其他正规的memory的lib看看, 自己写的不放心的话

用icc不需要LMview了,这个是5年前的事情, icc可以直接读db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版主每次都能耐心回复,我虽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原因,但是可以猜测是我们IP制作的有些问题。待我找完工作,一定把自己所学整理下共享给大家,为论坛做点贡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