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TL vs DC后的netlist 做fm时svf是不是必须的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5-05-06):
RTL vs DC后的netlist,做fm的时候 不加svf是不是更严格一些;但是不加svf时,大部分情况下FM都会failed

网友:
svf要加的

网友:
必须加,帮助你通过的,

网友:
要加的,svf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恩 多谢! 但总感觉 加上的话有点“作弊”嫌疑!

网友(2020-09-30):
简单逻辑不需要。复杂的设计才需要。

网友B:
svf并不是起到作弊作用的,只是提供了rtl到netlist的一些guide,比如change name  ,constant reg等等,建议读读svf文件

网友:
Use SVF for Formal verificaiton

网友C(2023-11-22):
引用 网友B:
svf并不是起到作弊作用的,只是提供了rtl到netlist的一些guide,比如change name  ,constant reg等等,建议 ...

你好,svf用什么文本软件看啊,vim和emas都是乱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svf用什么文本软件看啊,vim和emas都是乱码

读取svf做formality验证时,在formality目录下会生成一个svf.txt的文件,这个就是svf的文本格式文件

网友:
要加,中间的change name等信息需要sv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