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Global Foundry 018数字库遇到麻烦,求助~

楼主(2015-05-06):
最近在ARM网站上申请Global Foundry 018的数字库,里面有BCDlite、CB、IB、IC和ULL5种工艺,

后4种工艺都有标准单元库(Logic IP)和IO库(Interface IP),但BCDlite却只有Logic IP,没有Interface IP,

不知道有谁用过BCDlite的工艺没,这种工艺该用哪个IO库?
多谢

网友:
要问arm了, bcd工艺主要是耐高压吧,你也要bcd的IO库?有可能 arm没做这个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选BCD工艺,主要是流片班次比较多,几乎每个月都有,其实用的都是常规的MOS管,1.8V的常规电压。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:
每个库文件里都有两个package,分别叫Physical Pkg 和Front End Pkg,前者比后者多了gds2和lvs_netlist两个文件夹,其余好像都一样,你知道这两个package有什么区别么?

网友:
就是 前端库和后端库啊,后端库是做后端的人用的,前端库是前端的人用的

你做哪个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