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TIEH TIEL的连接时刻?

楼主(2015-05-06):
做PR的时候,需要对网表内有1‘b1 和1’b0的情况惊醒TIEH TIEL的处理,但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设置呢?是在place std后呢?还是在初步optimize Pre-CTS后呢?

网友:
ICC 在 place_opt 之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为什么?那encounter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因为只有place_opt和psynopt是自动放tie cell的。 encounter 不晓得是不是也差不多, 要是手动插就不用在意这个。

网友:
globalconnect/derive_pg_connections的时候建立连接,

然后addtiehilo/connect_tie_cells 手工加入tie cell的,在route之前完成就行,因为route还是router 自动连接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恩,明白了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恩,学习了。。。多谢指导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