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ial route 怎么会有几根电源线是断开的

楼主(2015-05-06):
RT,special route 有几根电源线是断开的,只连接了左边的电源环,右边的却没有连接。发现这个问题后,做了verify geometry,有错误说存在dangling wire 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special route 是完全工具自动的,不明白为什么会断开。。

网友:
不多就手连接下吧, apr工具奇怪的事情多呢,多搞几次就习惯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恩,好吧,其实不影响我的功能的,只是觉得奇怪,谢谢版主,这么耐心的回复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反正我是没遇到过,不过这个可能和power的规划摆放也有关系,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额,我也不清楚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