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折叠内插ADC的参考电平reference ladders

楼主(2015-05-06):
折叠内插ADC的参考电平和预放大器之间需要加buffer吗?有做过的能不能指导一下,拜托了

网友:
我看过的结构是不需要的,参考电平是是恒定的加buffer意义是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,谢谢你的回复, 预放大器的输入通过寄生电容不会引起参考电压的波动吗?

网友:
   一般预放大器都是四端输入,对参考电压的影响通过差动电路消除,当然有些文献上也提到过其他结构的,但是我确实是没有看到过有加buffer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会影响,要减小回踢噪声

网友:
看电路结构,你要是基准后面接了开关电容电路,就需要加buffer,因为需要对电容进行充放电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是采样出来的值与参考电平一起输入到一个预放大器里,采样结构本身有buffer,所以采样和预放大之间不需要了,但是参考电平与预放大之间要不要加buffer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怎么减少回踢噪声呢?

网友:
你可以仿真看看你的kick back噪声大不大,一般来讲如果加了预防大,这个噪声通常都不大。如果你仿出来很大,就可以考虑加buff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