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利用Filter Solution进行滤波器设计的时候信号源阻抗和负载阻抗如何设置

楼主(2015-05-06):
请问有米有用Filter Solution做过滤波器的呢??信号源阻抗和负载阻抗随便设置么??在Cadence里面仿真的时候怎么实现这个阻抗的呢??

网友(2015-11-18):
为什么要用cadence仿真滤波器。。。。

网友(2016-01-29):
有关系吗????????????、

网友(2016-04-25):
利用Filter Solution进行滤波器设计的时候,单路信号时,信号源阻抗和负载阻抗均设置为50欧姆;IQ两路信号时,每一路的滤波器的信号源阻抗和负载阻抗均设置为100欧姆。  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???有没有大牛解答一下

网友(2017-12-27):
本人最近也在看滤波器的设计,使用的是安捷伦的ADS软件。
以下是我的理解:
1.滤波器的源阻抗看你的上一级网络的输出阻抗,负载阻抗看你的下一级网络的输入阻抗。
2.对于差分网络,在ADS软件或者其他软件里面按照单端的先进行设计,然后转化为差分的。即串联的阻抗值减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