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流程上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流程里多了下面图片这段话,之后再打floowpin (sroute),之后又删了,为嘛,不是直接打在row就行了么? 3q

网友:
icc有的时候不加filler  preroute_standard_cells经常会死机或者打的不好,算是bug吧

不同版本不一样,有的时候不加filler也行的

楼主:
太感谢了 在跟你学习中   告诉我好多了

楼主:
不同不是按照row来加的么 想不通 加不全 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过不是按照row来加的么 想不通 加不全 呵呵

网友:
不用按照edi的方法来想象icc,

反过来也会觉得edi很傻的,没必要

楼主:
是啊 我原来就用edi 两个对比学 理解很快 但是有些有出入 看来icc 建个row还挺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