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Ie bus中clock的作用

楼主(2015-05-06):
PCIe bus中的clock是用于数据时钟恢复的吧,我有点不理解的是他既然用于数据恢复,为什么它的走线和data线不需要做等长呢?像intel的总线QPI 的data与clock就有长度匹配要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各位大侠,不吝赐教

网友:
既然用于时钟恢复不做也可以,有的做有的不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