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2C可以挂多少个device?

楼主(2015-05-06):
我的理解是I2C挂多少个device没有限制,只要整条bus的load电容小于400pf就好了,当然地址不要重复,是这样的吗?

网友(2015-06-05):
有地址位数的限制。有时是8个,有时是128个。

网友:
I2C有7位地址,这7位地址分为固定部分+可变部分,看可变部分是几位,楼上说的8是高4位固定低3位可变

网友(2015-07-17):
I2C规范里面有规定,I2C有保留地址和扩张的地址,除去这些地址的都可以用,总线电容会影响传输速率

网友:
2/3/4楼说的都对!
4楼说的,如果驱动不足,可以先减小I2C的上拉电阻的阻值,实在不行可以添加I2C的驱动,当然这样子成本就上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