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ST中的VIA

楼主(2015-05-06):
请教一下,在CST中,软件对PCB板上的VIA是怎么处理的?是当成实心的铜柱处理的还是当成一定壁厚的铜管处理的?如下截图中粉色圈内的所示的VIA,多谢了哈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要算得快用实心柱且设成六边形或八边形。要符合实际的话设成空心柱但是计算时间会变常,网格设置也会相对复杂些,但结果会较接近真实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!多谢foxman_1 大侠的解答了,我了解了,多谢哈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再请教一个问题,在ADS中设置PCB板叠层信息的时候,我要把表层的阻焊绿油层也考虑进去,因此做如下图设置,这样是否正确?谢谢了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正确!这在选取六层或是八层板时会有叠成的范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又学到了!非常感谢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