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静态时序分析问题,感觉 static timing analysis那本书里有个错误

楼主(2015-05-06):
最近在看 《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》这本书,看到8.7节Recovery Timing Check时有个地方理解不了,请教一下各位大神。内容在 269/587 页,截图如下
电路及时序图: 复制去Google翻译翻译结果

时序报告:

问题如下:这里的recovery time为何为正?我觉得判断标准应该是时钟边沿经过延时后的值再减去抖动(这里是12.19-0.30=11.89) 再减去recovery time 大于异步信号最迟到达时间(这里是6.31) 才满足 recovery time 要求,而这里是加 recovery time,跟同学讨论后也觉得应该是-0.09, 所以来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。
谢谢啦!

楼主:
图片没发成,再发一遍
时序图  复制去Google翻译翻译结果

楼主:
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呀?是不是书这里有错误?还是我的理解有错误?

楼主:
看来要沉了,再自顶一下。真心求助呀!

网友:
你是对的 当然 实际中你得看看库里面到底是不是正的 或者是不是负的
在.lib里面一看便知

网友:
是写错了,总之是更悲观的意思

网友:
尽信书不如无书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啦

网友:
额 这个好高深啊,我看不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可以这样理解: library 里面定义的recovery 是 -0.09, 这样-(-0.09)= 0.09。就是不知道library里面是怎样定义的了。我感觉他在查找的时候查到的是一个负值。

网友(2019-05-29):
应该是在这个cell的lib里面查找表中这个就是一个负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