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legalize fixed tap cells?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5-05-07):
在place完之后发现没加tapcell,想在当前stage下加进来,并解决overlap问题,但leglaize_placement不处理fixed placement overlap,有什么好办法吗?

icc_shell> legalize_placement -cells [get_cells -filter "ref_name==WELLTAP" -all] -priority high -effort high
Warning: physcell 'tapfiller!tapfiller!WELLTAP!5152' is of the wrong type. (UID-119)
Warning: Ignoring all 40789 objects in collection '_sel269404' because they are not of type cell. (UID-445)
Error: Value for list '-cells' must have 1 elements. (CMD-036)

网友:
不能去 legalize tapcell, tapcell 生成後位置就不能動, 能動的只有跟 tapcell overlap 其他單元.

楼主:
那做tree之后的很多clk相关的cell也fix住了,就有很多很多的overlap,看来只能手动搬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error提示说的是找不到cell,可能是写法有问题,先试试

get_cells -filter "ref_name==WELLTAP" -all  看看这个能不能返回cell;

不能的话 试试 get_cells "*" -all -filter @ref_name==WELLTAP

网友:
直接legalize_placement -incr 不就好了,

set_attr [get_flat_cells *WELLTAP* -all] is_fixed false
set_attr [get_flat_cells -all -filter "is_cts_fixed==true"] cts_fixed false
set_attr [get_flat_cells -all -filter "is_soft_fixed==true"] soft_fixed false

其实这3个都不一定要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真是学习了,看了感觉挺简单的办法,自己就是没想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为什么找不到is_cts_fixed的属性呢

网友(2016-04-06):
回复 网友B:

only legalize_placement -incr 不起作用啊;请问斑竹有加额外的setting吗?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:
set_object_fixed_edit [get_flat_cells *WELLTAP* -all] 0
legalize_placement -incr
set_object_fixed_edit [get_flat_cells *WELLTAP* -all] 1

#ICC L-2016.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