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adence的IC5141窗口的字体颜色怎么修改?

楼主(2015-05-07):
这样子,有哪位大神指点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在装载路径$CDS_INST_DIR/tools/dfII/cdsuser/ 下面有个X-window设置文件 .Xdefaults, 把这个文件拷贝到$HOME路径下,然后改写成你要的颜色和字体就可以了。

具体的X-window设置还是需要参考 man XSetFontPath 手册。做电路的对自己的操作系统也是需要小心伺候的

网友(2015-08-12):
cadence是不是只能够在LINUX系统上使用?可以给一个cadence的下载链接吗,谢谢。
之前下载过的cadence装过以后才发现是画PCB的

网友(2016-03-29):
回复 网友A:

   Cadence 下载链接 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0249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