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TIRLHD会连接PAD的E3V,造成DRC违规!!!

楼主(2015-05-07):
如上图所示,为什么routing后,TIFLHD这个cell会与pad的E3V进行布线,造成大量DRC违规!!注:信号pad连接TIFLHD/TIFHHD是正确的,但是电源pad的E3V却与TIFLHD/TIFHHD进行连接,造成很多DRC违规!!!

网友:
工具把floating的E3V pin都给tie掉了。你可以创建一条net,把所有E3V pin都连到这条net上,然后设置这条net freeze route,工具应该就不会动这些E3V pin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很感谢您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;是如何解决的;多谢!

网友:
网表里面已经1'b0 了,你可以write_verilog出来看看, 断开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可以按照lianjiakuang 说的方法做,现在还在修改中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版主,您好!我write_verilog后,如何将E3V与1‘b0或者1’b1断掉啊?  断开后新的网表那得重新从init-floorplan-placement-cts-route这个流程重新再跑一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