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新学skill,分享pdk source code

楼主(2015-05-07):
根据某厂design rule做的PDK,包含全部代码,其中多次修改,代码有些乱,功能基本接近某厂同类PDK,可以正常使用。
放出来请大伙指教,希望能改进完善。 pdkCode.tar.gz (1.69 MB , 下载次数: 579 )

网友:
顶一下,希望有大牛改进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代码已查看,应该是从原始的pdk中dump出来的,没什么东西。没看过可以借此研究一下skill,但是要作为pcell的代码,整体风格还不是推荐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被大牛看出啦,赚点信元不容易啊,(;′༎ຶД༎ຶ`)  ,
这个是根据pas上的实例做的,部分是dump,用现成。求道无门啊,楼主能否给讲讲一些pdk的经验方法?

网友:
你好,请教大神一个问题,怎么批量修改multipath下的孔的参数(如cont的width等),能用skill修改吗?

网友:
感谢大神啊!!

网友:
万分感xie!!!!!!!!!!!!!!!!!!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可以修改的,这个可以集成进techfile里面,修改后merge原来的的就可以。
在techfile的lxRule这一list里面添加lxMPPTemplates,如下实例: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LX RULES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xRules(

lxExtractLayers(
;( list of layers or layer/purpose pairs  )
;(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)
  ( TB                TO                GT                W1                A1                W2                A2                W3                A3                W4                A4                T2                PC                T3                T4         )
) ;lxExtractLayers

lxMPPTemplates(
;( name [masterPath] [offsetSubpaths] [encSubPaths] [subRects] )
;
;  masterPath:
;  (layer [width] [choppable] [endType] [beginExt] [endExt] [justify] [offset]
;  [connectivity])
;
;  offsetSubpaths:
;  (layer [width] [choppable] [separation] [justification] [begOffset] [endOffset]
;  [connectivity])
;
;  encSubPaths:
;  (layer [enclosure] [choppable] [separation] [begOffset] [endOffset]
;  [connectivity])
;
;  subRects:
;  (layer [width] [length] [choppable] [separation] [justification] [space] [begOffset] [endOffset] [gap]
;  [connectivity] [beginSegOffset] [endSegOffset])
;
;  connectivity:
;  ([I/O type] [pin] [accDir] [dispPinName] [height] [ layer]
;   [layer] [justification] [font] [textOptions] [orientation]
;   [refHandle] [offset])
;
;(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)
  (GDR10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0.0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0.0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4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3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3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4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)
  )
  (nguarding1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.0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.0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N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 (("TB" "drawing")        -0.4        nil        0.4        0.4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nguarding1a
    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.0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.0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N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 (("TB" "drawing")        -0.4        nil        0.4        0.4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nguarding2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.8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.8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N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 (("TB" "drawing")        -0.4        nil        0.4        0.4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nguarding3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2.6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2.6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N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 (("TB" "drawing")        -0.4        nil        0.4        0.4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8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8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nguarding4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3.4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3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N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 (("TB" "drawing")        -0.4        nil        0.4        0.4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2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2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nguarding5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4.2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4.2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N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 (("TB" "drawing")        -0.4        nil        0.4        0.4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6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8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8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6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nguarding6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N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 (("TB" "drawing")        -0.4        nil        0.4        0.4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2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2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pguarding1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.0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.0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pguarding1a
    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.0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.0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pguarding2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.8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.8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pguarding3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2.6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2.6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8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8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pguarding4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3.4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3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2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2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pguarding5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4.2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4.2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6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8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8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6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pguarding6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5.0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5.0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2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0.4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2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4        -0.3        -0.3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3        -0.3)
    )
  )
  (PGDR10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0.0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0.0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P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4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3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3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4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)
  )
  (NGDR10
    (("TO" "drawing")        10.0        nil        flush        0.0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)
    ((("A1" "drawing")        10.0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0        0.0)
    )
    ((("SN" "drawing")        -0.5        nil        0.5        0.5)
     (("TB" "drawing")        -0.4        nil        0.4        0.4)
    )
    (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4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3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1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0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1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2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3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 (("W1" "drawing")        0.4        0.4        t        -4.0        center        0.6        -0.8        -0.8        distribute        nil        -0.8        -0.8)
    )
  )
) ;lxMPPTemplates

) ;lxRules

网友:
非常感谢提供!

网友(2015-06-07):
回复 楼主:

   请教一下如何将厂家的pcell dump出来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dump出来作用不大,就看个结构而已,里面关键的函数都是加密的

cv = dbOpenCellViewByType(libName cellName cellView)
dbWriteSkill(cv fileName ......后面参数忘了)

网友:
都是大牛,菜鸟飘过

网友(2015-07-11):
标题

回复 楼主:
    非常感谢,我回去试试

网友(2017-12-01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教一下,怎么从PDK中dump skill

网友(2019-05-24):
学习一下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