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误差放大器的设计

楼主(2015-05-07):
误差放大器的设计要求:供电电压6V,共模电压2.5V,开环直流增益﹥7OdB,输出电压摆幅﹥2OmV~4.9V,增益带宽﹥0.9MHz,转换速率﹥1V/us,共模信号范围﹥0.5V~4.7V,共模抑制比﹥6OdB;  按照<<集成PWM开关电源控制器IP核多模块化的设计_王勇超>>这篇论文中给的原理图设计的,那个右下n管  是要那么连吗?
但是他的特征库是1.2um 我的是0.18um的,测出来的都不对啊,请问宽长比要怎么设置

网友:
注意直流点电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什么?大神救助呀

网友:
M5的连法是逗大家玩的吧,还有M1、2。这种基本的两级放大器看Allen的书吧,可操作性比较强。

网友:
学生吧?这种杂七杂八的论文就别看了,很多内容都是瞎抄的,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,看了只能误导。
好好看几本经典的教科书,把基本理论搞明白了自己设计一个就都清楚了。

网友:
那个M5外面那一圈应该只是一个框而已,不是连线。你的仿真结果是怎么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