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单片机控制电源开启与关断,求推荐电源芯片

楼主(2015-05-07):
各位大神我要实现的功能是用单片机数字口输出控制信号,控制电源的开启与关断。这个受控制的电源是用来给单片机外的其它子模块供电的,所以这里需要一个电源开关芯片。基本电源开关芯片的输出要在5v左右。输入也是小电压,在5v左右。求推荐芯片。

网友:
有很多呀,比如L22670系列等,单片机IO口直接控制芯片的输出使能端口就行了

网友(2015-09-23):
mos管就可以了,根据自己的电流负载情况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