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设置将仿真文件变小

楼主(2015-05-07):
因为服务器的空间有限,而后仿锁相环的时候,需要的空间较大仿不了,有没有什么设置办法可以减小仿真文件的大小。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呢,求救啊

网友:
可以设置只保存重要点的数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怎么设置啊?

网友:
只保存几个节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outputs-save option-slected signal 选 selected ,然后添加输出to be plotted 记不清了,应该是

网友:
电流的仿真数据对PSF的大小影响最大,尽量不要存电流,需要保留的电流才设置成保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