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tre仿tran时怎么才能只保存一个节点的电压

楼主(2015-05-07):
我只想要输出的电压,其余电压不需要,可以节省点空间,硬盘快没空间了,要怎么设置呢

网友:
在ADE Output Setup中设置只保存selected的节点电压, 然后通过ADE的output菜单在schematic中只选你要保存的那几个节点就可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