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nsoft designer 仿真问题

楼主(2015-05-07):
在ansoft designer 仿真时遇到以下问题,请问大神如何解决:Could not find mesher data file: D:/software/Ansoft Designer/PCB四层板.adsnresults/PCB????_PlanarEM_Setup_1_25_0.mpm (我是把DXP文件转换为.anf文件在ansoft designer中打开的,存在E:\高功率密度整流器\实验进展\PCB中,与形式报出上述错误

网友(2015-08-08):
把中文字符和各种怪异字符拿掉,另存。

网友(2015-09-14):
路径全英文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