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VHDL 不能例化库里面的cell。

楼主(2015-05-07):
VHDL中例化了一个单元库的cell: U1:entity BUFX1 port map (A=>sig1, Y=>sig2);

analyze报错:Error: Name BUFX1 is unknown。

link_library和search_path都设置正确。
DC综合VHDL应该怎么例化元件?

网友:
你打开.lib的库,查找有没有这个BUF吧,应该是库里没有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绝对有这个bu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