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后出现TIM-250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7):
At pin '*reg*/CK' clock '*CLK' does not have the needed 'rise' edge.  (TIM-250)这种问题怎么解决

网友A:
generated clk的edge  工具找不到,自己查下

网友(2016-02-24):
回复 楼主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你解决了吗?怎么解决的?
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想要请问一下,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,自己查下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。
请版主给与指点,谢谢!

网友(2018-04-28):
今天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后来发现其实是寄存器的 D 端输入没有接导致的;
遇到这个问题可以优先查一下相应寄存器的输入是否都正确连接;
这个问题也说明没有认真进行验证,我也是赶时间做个 prototype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D端输入没有接是什么意思?能否详细说明一下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谢谢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看了下,出现这个Warning的寄存器D端接的是0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如果设计就是这样,那应该可以waive 掉吧

网友(2020-08-14):
还是没有看懂是什么问题导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D端不接0 的也出现这个warning了呢

网友(2023-05-22):
引用 网友A:
generated clk的edge  工具找不到,自己查下

能多讲一些关于这个Warning的信息么?查看了RTL代码,没找到啥原因产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