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导入gds后,DRC检查出现许多一样的错误,如何快速修正?

楼主(2015-05-07):
使用encounter做PR,之后导入gds文件,生成版图,过DRC,发现许多(160个)一样的错误,比如说M1之间的间距小于0.23um之类的。这些错误我知道是什么,问题是错误太多了,请问各位大牛有没有快速的修改的方法,手动修起来也太麻烦了?

网友:
在edi里面是干净的么,  先在pr工具里面clean, 然后在外面clea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版主,您说的是什么意思?我不明白是不是先在PR工具里面检查,然后再导入到virtuoso里面做DRC检查。这个我是做过了的,进行verify geometry (encounter工具)在PR里面是没有这些DRC错误的。。。求指导

网友:
PR工具里的geometry检查依赖于库文件的,encounter的tech.lef
首先考虑tech.lef和drc command file 里检查的值是否一致~
其次在IP的附近可能会出现原本没有的drc,因为PR的时候,使用的是lef,IP lef里面不会有所有层的所有信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按照您的意思,我在PR工具里检查DRC依赖的是.lef文件,而virtuoso里面检查DRC的时候用的是xxx.drc的文件(我也确实用的是这个.drc文件),是不是这两个文件之间的规则不一致,导致的结果?多谢指导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按照您的意思,就是我在PR工具里进行DRC检查的时候依赖的是.lef文件,而在virtuoso里面进行DRC检查的时候,依赖的是.drc文件(我也确实是用的xxx.drc文件),是不是这两个文件的检查规则不一致造成的错误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对,是有这种可能,所以你首先要排除的这个原因,你打开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代工厂一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;
如果不是第一种,查看下是不是我说的第二种原因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估计是你pr的tech.lef中的定义和calibre rule中的不一致,找到原因修改tech.lef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恩,多谢指导。我的工程里面还没有用到IP,我在检查检查吧。。多谢指导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恩,我尝试修改一下,多谢指导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