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eed through 导致density 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7):
大家好,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是feedthrough很多,我们的flow 是把initial place 和place opt 分开的,在init place的时候我把density解了,在place opt的时候ICC为了fix drc 尤其是net length 又造成了density,请问除了设置partition blockage(有解掉一些)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参考?

网友:
block 住你需要的reserve的layer 和region ,只放一小部分区域,比如一角做为feedthroug的, 另外 net length可以稍微加长点,后面sta si再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的确feed through 的driving比较大,net length应该可以另外relax。关于只放一些region请问该怎么做,现在我是所有cell 一起optimise的,怎样可以先opt feedthrough?

网友:
congestion driven place, zroute globalroute打开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版主,我不明白congestion driving 打开有什么帮助。我现在congestion没有问题,就是density导致timing 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    我觉得你的timing确实因为congestion引起的,density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绕线绕远了,如果没绕远,timing没理由变差!density影响timing是间接的!

网友:
当然也有可能density太高,导致加大驱动能力的时候,cell 被leglize到很远的地方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