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的 net和net shape有什么区别吗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5-05-07):
请教下 icc中的 net和net shape有什么区别吗?
相应命令分别是create_net和create_net_shape

网友:
net是逻辑上的概念,net shape是物理上的概念。一条net在绕线后可以由很多net shape组成。
你看一下命令get_net_shapes 就能了解。

网友:
一条net可以有很多个shape,也可以一个shape都没有,是logical概念;shape是physical概念,create net shape 一定要指定net。最后说一句,不能理解成logical和physical的一一match,不像port 和termina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接着问下,如果net没有shape,那这条net岂不是没有用,可以去掉的 是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恩 那net shape是不是就是wire呢

网友:
那到底逻辑上和物理上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应该是不一定可以删掉的,ICC中用于不同hier之间连接的net就不能删。但是如果这条net没有对应任何的logic,确是是可以删掉的,比如说manual eco中remove掉某些cell以及disconnect掉某些net之后产生的一些不和任何cell或者port相连的net就可以删掉。

网友:
edi里面叫wire,也就是 icc的netshape+via,

edi里面也叫net,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哦 原来这样 多谢版主; 可能出现上面有人解释到的情况“net存在,但是阈值对应的net shape不存在”这种情况吗  感觉如果真有这种情况,那么此逻辑上的net也没有用啊 完全可以去掉啊

楼主:
net是logical上的概念 ,wire和net shape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说法,是physical上的概念;  一条net可以对应多个 wire/net shape ,但是不可能出现 一条 net 没有与其对应的 wire或net shape;如果真有这种情况,那么这条net也是没有作用的,可以删除或者不声明的;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一个穿hier的net的例子,模糊掉了前面的一些hier描述,timing report中红色框内的那条net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高手啊,不过还有两个小问题

(1) 穿hier的net在layout中肯定也应该是用metal来实现的吧,net连接了两个module,也就是说metal连接了两个hier的module,为什么
      得不到netshape或者说wire呢?

(2) 图片中的马赛克是怎么打上去的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第一个问题 知道原因了 ;刚看了些layout,这中穿hier的net在layout中并没有真实的metal用来实现

第二个问题 图片中的马赛克是怎么弄的 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刚说的意思 是不是如下这个:

然后蓝色的net没有shape   绿色的net有shape  是这个意思吗?

蓝色的net应该是在 moduelA中,用 wire a; 语句声明的,然后底下例化module B 的时候用上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马赛克是在windows上用软件加的,哈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什么软件  我也去试试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QQ截图的时候加的,ps也可以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