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神来看看啊,无片内电容LDO环路仿真瞬态响应结果

楼主(2015-05-07):
图显示不出来,二楼有图
求问这个频率响应是不是很奇怪?这个结果满足一般的需要吗?

楼主:
频率响应(3).bmp 回复 1# lightnight

网友:
这么大的gain,第一个极点这么小!有必要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哈我打第二级的放大倍数调小后 就变成这样了,你看着样可以了不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有很低频的零极点。为什么把gain做这么大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看了下低频时的奇零点分布如下。。  这刚刚开始怎么会下降速度那么快啊?都超过100bB每十倍频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第一级才50dB啊,第二级是个Gm提高电路 以得到更好的瞬态响应。。。以下是我用的电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从1mHz开始,x轴对数坐标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什么工艺?不会是理想管子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什么意思?是让我放1M-100M的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电容是理想的,MOS是UMC的0.18工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1毫hz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应该没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电路仿真结果是符合一般的条件的?稳定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仿个tran,ref有波动时看输出,应该稳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该怎么加激励啊?求大神指教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