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对于generated clock的source latency如何理解呢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5-05-07):
对于一个clock ,它有 source latency (从PLL到clock definition port)和 latency (从clock definition port 到 FF 的 CK pin);

请问下:对于 generated clock,它的source latency和latency从哪儿到哪儿呢?

master clock的 source latency 是否会叠加到 generated clock的source latency或者latency上

网友:
generate clock的source latency 是master clock定义pin到generate clock定义pin的delay
network latency 应该是generate 定义pin到dff CK pin的delay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我如果用命令 set_clock_latency修改master clock的network或者source latency会不会影响gnerated clock的network和source latency呢

网友:
generate clock 的全部latency应该是master clock的source latency + generate clcok 的source latency + generate clock 的network latency

generate clcok和master clock是同一个clock域的,master clock的network latency 就包括generate clock network latency + generat clock的source latency

我的理解,欢迎大神指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做了下实验 发现用命令set_clock_latency改变 master clock的network或者source latency并不影响 generated clock的source和network latency;【generated clock的两种latency都没有改变】

你也可以做个实验验证下!

网友:
CTS之后master clock的latency会自动传播到generated clock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是在CTS后试验的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cts之后,master clock的source latency还在(如果之前有设置的话),network latency就不是我们之前设置的值了(在cts之前可以先remove掉network latency,cts之后就变成了skew了(真实的network latency),);     那么 我想问:(1) cts之后master clock的真实的network latency会成为generated clock的source latency吗?
(2) cts之后 我用命令set_clock_latency 来改变master clock的network latency,改完后在查看下gnerated clock的source latency,为什么没有改变呢?   master clock的network latency为什么不会影响gnerated clock的source latency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查的,cts后clock tree使用的都是真实的delay,应该只能通过report timing之类的命令得到,你可以通过report_clock_tree看一下

这些设置都是相对于理想时钟的设置,如果你对generate clock做了单独设置,工具不会把他和master clock的latency做加减法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用的命令是 report_clock_timing -skew

set_clock_latency修改master clock的latency确实不会影响generated clock的latency;

但实际电路中如果master clock的latency改变的话 确实是会影响generated clock的latency的

不知道工具为什么不这样考虑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CTS之会master clock的network latency会成为generated clock 的source latency。CTS之后利用的时传播时钟,set_propagated_clock [all_clocks],让工具自动去计算network latency,设置了这个命令后,之前设置的clock_latency不在有效。一般在CTS后就会把set_clock_latency删掉。这个已经没有用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又重新做了实验,应该是如下这样的:

(1)
Cts之前如果设置了generated clocksource latency,那么cts之后工具不会将master clocklatency(实际的延迟)        作为generated clocksource latency,如果之前不设置,那么cts后,工具会将master clocklatency作为generated      clocksource latency

(2) master clock一样,如果cts之前设置了generated clocklatencycts时工具会自动移除此latency

Cts之前设置的master clocksource latency也会加在generated clocksource latency上:下面这个是cts之前设      置master clocksourcelatency0时,cts之后得到的generated clock的情况,如果source latency设置为2,那  么generated clockmax/min source latency都会加2

(3) cts之前如果对master clock设置source latency,那么cts的时候不会将其移除,skew和没有设置source latency的     时候是一样的;如设置的是2,那么skew=2.30-2.26=0.04,不设置的话,skew=0.30-0.26=0.04;        且report_timing -group master_clock的时钟都是propagated的;如果cts之前设置了latency,那么在cts的时候,工具    会自动移除此latency;结果与没设置时的cts结果一样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good good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source latency不会对skew有任何影响,仅仅用来check timing